[求助] 套筒式差分放大器静态工作点怎么调节

楼主(2020-06-08):
新手入门,①怎么合理的控制vds,只加了偏置电压调节,但是很难调出来,②是先固定管子的宽长比还是先确定偏压,通过公式计算还是有啥其他的方法,调一个其他的又动,调出增益,带宽又不够。③带宽是调节什么实现的。下面的尾电流也受上面管子的影响。有什么书本推荐的吗

网友A:
看来楼主还没有准备好电路设计所需地基础知识。
这个放大器结构是对的。但要设计好,还需要楼主做以下工作:
1.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小信号方程,理解带宽由什么决定,第二极点在哪里
2.确定电路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
3.该电路需要共模反馈
4.作为尾电流的NMOS管,沟道长度是否足够长
5.最上面的两个PMOS管,偏置不要用理想电压源,应该用实际的PMOS管来偏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还没有准备好电路设计所需地基础知识。
这个放大器结构是对的。但要设计好,还需要楼主做以下工作 ...

感谢指导!!!极点这些什么书有讲,我只看了一个拉扎维的,刚看到第五章偏置要换成电流镜是吧。  还有就是管子宽长比要先确定吗,总是调不到饱和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指导!!!极点这些什么书有讲,我只看了一个拉扎维的,刚看到第五章偏置要换成电流镜是吧。  还有就 ...

作为应急,楼主可以先看拉扎维那本书的第6章、第10章(对于第一版来说)。不过虽然拉扎维原理性的东西讲解的比较好,但是不具有实际操作性,楼主还应结合艾伦的那本书第4~7章看一下。整个放大器设计过程就心里有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作为应急,楼主可以先看拉扎维那本书的第6章、第10章(对于第一版来说)。不过虽然拉扎维原理性的东西讲 ...

谢谢啦!

网友B(2021-01-24)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还没有准备好电路设计所需地基础知识。
这个放大器结构是对的。但要设计好,还需要楼主做以下工作 ...

请问一下最上面的PMOS为什么要用管子来偏置而不是理想电压源呢

网友(2021-04-06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最上面的PMOS为什么要用管子来偏置而不是理想电压源呢

因为实际没有理想电压源啊~~理想电压源最多只能作参考,必须得使用管子来做偏置~

网友C:
主要问题应该是没有共模反馈,对于共模信号来说,整个电路是单端输入的大增益放大器,工作在开环状态,所以静态工作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问题应该是没有共模反馈,对于共模信号来说,整个电路是单端输入的大增益放大器,工作在开环状态,所以 ...

没错,全差分电路输出高阻节点没共模反馈是搞不出来的。

网友(2023-03-07):
monitored for any change in thei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