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etos7下执行./simv -gui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08):
具体如下:
输入  ./simv -gui  后显示如下:
Error-[DEBUG-PRCWDBG] DVE/VERDI debug flag error
  DVE/VERDI debugging is not enabled at compile time
  Please recompile with '-debug_access+r' to enable minimum DVE/VERDI
  debugging.  For more details, please refer to "Options For Debugging Using
  DVE and UCLI and VERDI".
这是什么情况呢?为什么不能正确仿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解决的呀,有同样的问题,求教!

编译指令加'-debug_access+r'重新编译

网友:
lease recompile with '-debug_access+r' to

网友B(2021-03-30):
怎么解决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解决的啊

什么问题,编译成功了么

网友(2021-07-07):
大佬,求分享,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(2022-07-13):
怎么解决的呀,有同样的问题,求教!

网友C(2022-09-15):
你好,可以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,使用命令./simv -gui -debug_access+r 还是会报同样的错

网友(2023-06-12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可以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,使用命令./simv -gui -debug_access+r 还是会报同样的错

...

是vcs的编译指令中添加+r, 不是这个可执行文件. 我觉得报错的可能原因是-debug_access这个参数和-debug_all不一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