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接口电路咨询

楼主(2020-06-09):
刚接触FPGA不久,碰到一个小问题,希望各位大佬能够提供一点思路!!
问题描述:一块解码完的芯片输出并行的12bit数据,现需要将这个输出的码流数据放到片外的SDRAM中去
那我是需要写一个类似IIC的接口电路到总线上然后利用总线传到SDRAM中,还是采用DMA传输或者其他一些思路呢??
请教各位大佬!!!谢谢大家了!!!

网友:
首先FPGA做并行接口采样,评估一下12bit码流带宽,I2C这样的低速接口可能满足不了带宽传输的需求。

网友:
DMA应该实现起来最快

网友:
并行 12bit 的速率是多少?存到 SDRAM 之后不读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