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各位大佬,帮忙看下Gm的这个求法

楼主(2020-06-09):
求共栅级电路跨导Gm,左面这个图,iout的方向和Vin取的是非关联参考方向,是不是代数的时候,Vs应该等于-Vin,两个图就是电流iout的假设方向不一样,我左边这个算法对么,自己不是很理解。

楼主:
想问一下各位大佬,iout和Vin取非关联参考方向的时候,代数的时候这个Vs是不是应该等于-Vin

网友:
你这是共栅级,说什么iout怎么取,Id肯定是往下这个流向,Vs=Vin。
不然电流往上你求的岂不是输入电阻(输入电导)?
输入电导和等效电导是两码事

网友:
求GM,是看输出电流,就是iout往外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