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GP9406B—PWM占空比线性渐变芯片

楼主(2020-06-09):
特性
  • 芯片上电后,EN信号由低变高,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0%到100%,以线性形式增长。EN信号由高变低,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100%到0%,以线性形式减少。
  • PWM 频率: 26KHz(需要其他频率可定制)
  • PWM占空比从0%到100%的变化时间: 5S(需要其他时间可定制)
  • PWM输出高电平:与VCC电源相同。
  • 工作电压范围:11V - 40V
  • 最大工作电流:3mA
  • 工作温度范围:40°C to 85°C 、40°C to 125°C
描述
GP9406B是一个占空比以线性增长和线性减少的PWM发生器,通过使能脚EN控制PWM信号的线性渐变。
应用
  • LED线性渐亮渐灭调节。
  • PWM软启动
1. 管脚定义
表-A 管脚分布

2.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
工业操作温度: -40℃至85℃
储存温度: -50℃至125℃
输入电压: -0.3 v VCC + 0.3 v
最大电压: 40v
ESD保护: > 2000 v
*超过“绝对最大额定值”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。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。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。
3. 典型应用
3.1 基本功能
芯片上电后,EN信号由低变高,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0%到100%,以线性形式增长。EN信号由高变低,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100%到0%,以线性形式减少。

4. 表-B 交流特性

5. 表-C 直流特性

6. 订购须知:

7. 封装信息

网友(2020-12-05):
输出PWM的 幅值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