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简单两级运放工作点确定问题

楼主(2020-06-09):
如图所示是一个简单两级运放,小弟有一问题,两级运放的第二级工作点怎么确定。第二级是电流源作为负载的共源放大器,电流源作为负载需要加共模反馈电路吗?如果不加的话,是否工作点受器件失配影响很大,不能固定在vdd/2处。

网友A:
1.共模反馈只在全差分需要,你这是单端的。
2.仿真需在闭环下做,比如接成单位增益,输入电压vdd/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共模反馈只在全差分需要,你这是单端的。
2.仿真需在闭环下做,比如接成单位增益,输入电压vdd/2。 ...

十分感谢您的回答,您的意思是单端运放在负反馈使用过程中,由于负反馈作用能把输出点的电位确定下来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您的回答,您的意思是单端运放在负反馈使用过程中,由于负反馈作用能把输出点的电位确定下来对吗 ...

是的,没有运放会开环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