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过程中出现loop对于设计r如何修改

楼主(2020-06-09):
DC 提示出现LOOP
这段代码应该如何修改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白请教!!!!

网友A:
这个是仿真用的behavior model。综合需要调用对应的db/lib  文件。
具体可以看如下课程的讲解,含DC综合实例脚本与讲解(第10课原理,第11课实例)。
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

网友B:
看到楼主的贴子,我也趁机学习一下:for循环是可综合语句吗?

网友:
如果是實際電路,你用for  ,可能完全沒考慮
面積成本,

實驗玩玩,到是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到楼主的贴子,我也趁机学习一下:for循环是可综合语句吗?

for语句可不可综合应该分情况的 但是有LOOP就是不支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仿真用的behavior model。综合需要调用对应的db/lib  文件。
具体可以看如下课程的讲解,含DC综合实 ...

明白了 那个lib我还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