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和cpu如何进行交互

楼主(2020-06-09):
在wholechip的环境中,因为cpu只认识hex文件,那么seq如何和c语言的pattern进行协同工作?如果只用C语言,那么seq不就没有用处了吗,请大牛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A:
SV-C交互就好 C API 《DPI》SEQ

网友B:
You need:
cadence uvm-ml
synopsys tli
mentor uvm-connec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You need:
cadence uvm-ml
synopsys tli

大佬

网友C:
DPI就是sv和c的桥梁
在验证系统中,也可以把soc的内存空间做sv和c的数据交互使用。 CPU仿问内存,sv通过后门访问memory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V-C交互就好 C API 《DPI》SEQ

能否说的详细点?不太明白这个flow

网友(2020-07-14):
没用过。问题解决了吗,由思路或者解决方法嘛

网友D:
写系统级C case的时候就不需要用UVM的sequence了,直接在系统级环境你使用的conponent(比如monitor)的main_phase里使用objection机制,在里面用wait_modified等仿真结束的一个变量值改变(比如sim_done,初始为0),然后C case执行完之后调用一个DPI程序给wait_modified等待的变量(sim_done)赋值成1,然后drop_objection,就完事啦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写系统级C case的时候就不需要用UVM的sequence了,直接在系统级环境你使用的conponent(比如monitor)的mai ...

component。。。。。敲错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omponent。。。。。敲错了。。。。

ok,了解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k,了解,谢谢

Sorry,刚发现直接使用DPI不行,请参考5楼的方式。。。。

网友(2024-03-15):
引用 网友C:
DPI就是sv和c的桥梁
在验证系统中,也可以把soc的内存空间做sv和c的数据交互使用。 CPU仿问内存,sv通过后 ...

大佬,你说的”soc的内存空间“,是指在DUT里写一个内存,还是在验证平台里写一个内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