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的CDF问题

楼主(2020-06-09):
400资产
IC617,发现PORT的CDF是空的,就自己在CDF里,按照另一个虚拟机的port的cdf参数填了一下,结果依旧不显示任何CDF
而且重启cadence之后,port的CDF还是空的,需要重新导入。。。

求救。。。。

CDF设置

CDF设置

设置后依旧没有CDF

设置后依旧没有CDF

网友A:
首先你要确保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("num")这个函数返回为 t (真),才能做到显示在CDF上。

而且CDF参数显示不显示,和你汇报的有没有这个CDF参数,是两回事。更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成功创建这个CDF参数吧,或者创建了然后读不到?

网友(点评):
找到原因了,display condition有问题

楼主:
refresh无效,而且refresh后需要重新导入

楼主:
求救,这个问题到处都没有找到解决方发,,

楼主:
如果在CDF设置里加入plot类型的参数,会显示在CDF里,很离谱

楼主:
悬赏不够我还可以加,只要解决了问题

网友A:
而且auCdl view仅仅是给CDL netlister用的,你在schematic上调用它干啥?

网友:
见截图

CDF截图

CDF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而且auCdl view仅仅是给CDL netlister用的,你在schematic上调用它干啥?

symbol也是一样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确保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("num")这个函数返回为 t (真),才能做到显示在CDF上。

而且CDF ...

就是说是没有读到cds是吗

网友:
我瞎猜的啊:如果你的analogLib 是系统自带的,那么有可能是这个port cell的data.dm 文件 (IC61)你没有权限读,如果是IC5141版本的话,就是prop.xx这个文件没有读权限。

网友B(2021-05-10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确保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("num")这个函数返回为 t (真),才能做到显示在CDF上。

而且CDF ...

你好,能请教一下如何修改的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能请教一下如何修改的吗

啥都不用改,确认一下你对那些含有属性的文件,prop.xx或者data.dm有读的权限就应该能够显示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啥都不用改,确认一下你对那些含有属性的文件,prop.xx或者data.dm有读的权限就应该能够显示出来了。
...

权限是可读的的呀,如果需要获取权限,需要如何更改呢

网友(2021-12-09):
楼主怎么解决的能细说一下吗?我有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(2023-08-20):
请问display condition 是怎么解决的呢? 在哪里找呢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?

网友(2023-11-08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确保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("num")这个函数返回为 t (真),才能做到显示在CDF上。

而且CDF ...

所以楼主怎么解决的呀,我也遇到不显示CDF参数的情况了,我是vcres这个器件不显示

网友(2024-07-10):
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(2025-02-08):
解决办法:在CDF Layer菜单栏,选中Base,并删除“Display Condition”栏的信息(注意不要选Effective,这样并不能彻底删掉这些信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