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wer switch为什么不用最小尺寸

楼主(2020-06-09):
在多个supply的芯片设计中,不同supply之间的切换往往用到power switch,一般用PMOS实现。我的问题是:
1. 为什么大多用PMOS, 是因为NMOS做power switch的话需要提供较高的gate电压(charge pump实现?)来降低传输压降?
2. power switch尺寸的选择跟导通电流有关,一般power switch的导通电阻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为好?
3. 为什么Power switch的尺寸L不用最小的,有什么坏处?(管子寿命?阈值电压的影响?。。。)
4. 实际应用中,power switch需要分很多组,每组打开的时间延时不一样,主要是为了防止瞬间同时打开会有大的peak current, 那么这个时延控制在多少为好?
如果哪位大神还有其他方面更加详细的讲解, 小弟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1.  理解基本正确,还有一个PMOS的bulk接到VDD,没有衬偏效应;NMOS的bulk接到地,souce接近VDD,VTH会高很多;
2. 看你多大电流和能承受多大压降;
3. 主要还是考虑ESD吧,L长一些,耐压会高;
4. 这个没理解你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 理解基本正确,还有一个PMOS的bulk接到VDD,没有衬偏效应;NMOS的bulk接到地,souce接近VDD,VTH会高很 ...

感谢。 3,主要考虑ESD?我觉得L大了,leakage会小,不理解跟ESD的关系。 4. 就是多组Power switch不能同时打开,否则瞬间的peak current会很大,所以需要将power switch分多组间隔打开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。 3,主要考虑ESD?我觉得L大了,leakage会小,不理解跟ESD的关系。 4. 就是多组Power switch不能同 ...

3. 如果core device的话,漏电也是一方面考虑吧,如果是IO device的厚栅管开关,漏电不大的,
4.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,有点像电源管理里面的soft startup电路,相当于给上电设一个限流

楼主(2020-08-17):
引用 网友A:
3. 如果core device的话,漏电也是一方面考虑吧,如果是IO device的厚栅管开关,漏电不大的,
4. 有点明 ...

多谢,

网友:
主要还是考虑ESD吧,L长一些,耐压会高

网友(2021-05-20):
为什么要分两条chain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