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run 多行宏定义会报错

楼主(2020-06-09):
用irun 编辑的时候,对于多行宏定义会报错,如下代码:`define  XXX_DEBUG for(int indx=0;indx<10;indx++) begin \
end

各位大佬,你们有遇到这个问题吗?还是需要加什么option?

网友A:
用多行宏定义,不需要加什么option,我猜上述问题出错的原因很可能是
`define  XXX_DEBUG for(int indx=0;indx<10;indx++) begin \
反斜杠后面有空格导致的,你可以check一下。多行宏定义需要使用反斜杠,但是有个要求,即其后面不能有任何字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多行宏定义,不需要加什么option,我猜上述问题出错的原因很可能是
`define  XXX_DEBUG for(int indx=0;i ...

谢谢你的答复。我试了,还是不行。我把uvm 本身的宏定义copy到我自己的环境中,换个名字,其它都不修改,编译不过。晕!
之前用vcs,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答复。我试了,还是不行。我把uvm 本身的宏定义copy到我自己的环境中,换个名字,其它都不修改, ...

能看一下 具体报什么错误 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看一下 具体报什么错误 吗?

我是在package调用include define文件的。仿真器没有把“end”作为宏定义的一部分,所以报告“Expecting the keyword ‘endpackage’”错误
代码大概如下:
package AA;
   ...
   `include “XXX_define.svh"
   ...
endpackage

XXX_define.svh:
`define FOR_LOOP  for(int indx=0;indx<10;indx++) begin \
  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