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仿真问题,fsdb文件找不到function与task信号

楼主(2020-06-09):
2018版vcs+verdi仿真时,fsdb文件找不到function与task信号。>Failed to add certain signals to waveform because they cannot be found in waveform file。求大神帮忙

网友A:
试试加这个选项-debug_access+dmptf

网友B(2021-05-17)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加这个选项-debug_access+dmptf

你好,我用vcs2017.03以及更高版本试过,加入-debug_access+dmptf之后还是没能将函数和任务的信号dump出来,请问问题出在哪里?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用vcs2017.03以及更高版本试过,加入-debug_access+dmptf之后还是没能将函数和任务的信号dump出 ...

函数里的信号是动态的,怎么dump?只能在函数里的时候,在local窗口查看变量。

网友(2021-08-09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呢

网友:
    试试加上all--$fsdbDumpvars(0, tb_top, "+all");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函数里的信号是动态的,怎么dump?只能在函数里的时候,在local窗口查看变量。
...

请问“local窗口”在哪里,我没找到相关窗口,具体如何操作可否赐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“local窗口”在哪里,我没找到相关窗口,具体如何操作可否赐教一下,谢谢
...

这个得在调试模式才能看,在function里打断点后才能在local窗口(仔细找,窗口就写着local很明显)看里面的变量值。出了function后就不能看了。

网友D(2024-01-09):
编译时, 加 -debug_access+dmptf; 仿真时, simv +fsdb+functions

网友:
task和function是很多地方都能调用的  看不到才是合理的吧?要想看就把变量放外边好了

网友:
理论上,加啥也没用,函数就是一个无延时的运算单元,不可能有内部的计算波形

网友(2024-03-21):
引用 网友D:
编译时, 加 -debug_access+dmptf; 仿真时, simv +fsdb+functions

亲测可行

网友E(2024-07-03):
请问是task和function都好用,还是其中一个好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是task和function都好用,还是其中一个好用?

我测试是task好用了,但是function依然不好用

网友(2025-02-13):
引用 网友D:
编译时, 加 -debug_access+dmptf; 仿真时, simv +fsdb+functions

多谢多谢,亲测可行,task和function都可以

网友:
Please check your signals level in dump function.

网友(2025-06-30):
引用 网友D:

谢谢大佬 按此方法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