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个关于LNA阻抗匹配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09):
大佬们,为啥我进行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时候,按照史密斯圆图进行匹配,然后阻抗点却不咋动。
我是在sp仿真的S11看的阻抗匹配情况的。
还有就是输入阻抗匹配好了,调输出阻抗的时候,输入阻抗又不匹配了。
我的是。13工艺,M1管子是260um*130n。

网友:
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会互相影响

网友A:
输入输出匹配相互影响的问题
这是正常的,输入输出并不是完全隔离的,S12≠0嘛,所以ZL会影响Zin,Zs也会影响Zout。做输入输出匹配的时候,多迭代几次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输出匹配相互影响的问题
这是正常的,输入输出并不是完全隔离的,S12≠0嘛,所以ZL会影响Zin,Zs也会影 ...

好的好的,谢谢解答

网友(2023-06-15):
引用 楼主:
好的好的,谢谢解答

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,主要是k值没有调。所以导致你的隔离度不够,所有输出阻抗会影响输入阻抗的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