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怎么抓取某层layer的box

楼主(2020-06-09):
各位大佬,请问calibre怎么抓取某层layer的box,或者是根据坐标抓出这个坐标所在的polygon?多谢各位!

网友A:
用calibredrv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吧,有人给你问一样的问题,别人给出了解决方法,详情见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39776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alibredrv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吧,有人给你问一样的问题,别人给出了解决方法,详情见http://bbs.eetop ...

你好,谢谢回复,刚刚看了一下,他的是抓出某层layer的polygon,但是还是没法抓出这一层每个polygon的bo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