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中wait中的变量值变化问题

楼主(2020-06-09):
fork
     begin
           wait(state == A);
           $display("here1");
     end
     begin
           while(state != A) #10;
           $display("here2");
     end
join
运行后发行,只打印出“here2”, “here1”没有打印出来,这是怎么回事,在wait中的state值应该是跟着一起变化的啊

网友A:
这里只打印here2,说明state一直都不等于A,但是不能说明state就等于A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只打印here2,说明state一直都不等于A,但是不能说明state就等于A吧。

能打印出here2,说明state等于A成立了啊,不然会一直在while循环里头啊
感觉wait里头的state值就刚开始刷新了一下,后面就没有跟着变化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打印出here2,说明state等于A成立了啊,不然会一直在while循环里头啊
感觉wait里头的state值就刚开始刷 ...

把变量的定义也发出来一下呢。

网友B:
或许是===和!==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变量的定义也发出来一下呢。

virtual task start();       state = standby;

       fork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get_packet()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while(1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packet_response()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join
end

virtual task get_packet();
       get_next_packet(p);
       if(p.use == initate )
           std::randomize(state) with {state == initiating };
       else if
       ...
endtask

virtual task packet_response();
     wait(state != standby);
     $display("here 1");
     ...
endtask

大概就是这样,state已经不等于standby了,但是“here 1”就是打印不出来

现在问题找到了,就是使用了std::randomize(state) with这一句,如果直接赋值如state = initiating;这样就不会出问题,但是什么原因一直搞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许是===和!==的问题。

不是这个原因,这里没有用到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