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Gnmos drain端加了sab增大了电阻之后是怎样使电流变得均匀的?

楼主(2020-06-09):
GGnmos  drain端加了sab增大了电阻之后是怎样使电流变得均匀的?另外,esd来临时不是要快速地将大电流泄放掉吗,那么加了电阻岂不是阻挡电流的快速泄放?还是说这里面有某种妥协的存在?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谢谢大家!

网友:
你可以这么理解,本身GGMOS的泄放机理就是当ESD电流来的时候,让管子进入npn型,进行放大泄放电流。
但是ggmos每根finger都会同时进入npn吗?要是之后几个管子先进入npn会怎样呢?
还要考虑工艺制成里面的浓度梯度的存在。

网友:
加SAB实际是为了提高Vt2,最好是Vt2>Vt1,不至于有些fingers已经二次崩溃了,另外一些fingers还没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