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cc2 relative placement (rp) 问题

楼主(2020-06-09):
我用了这俩命令 create_rp_group 和 add_to_rp_group, 建立了rp group 并且加入 cells。

但是之后使用 place_opt 之后,提示我之前建立的rp group 没有被成功 placed

于是我使用了 check_rp_constraints 命令,提示我建立的rp group 的 placement pass rate 是0,以及当前 rp group 内没有任何 cell (请看截图)

但是使用 get_rp_group_objects 命令却可以显示这个 rp group 内我所加入的 cells。

新手一枚,求大神帮忙,感恩!

楼主:
拜托别沉... 自己顶一下

网友(2024-03-08):
legalize_rp_groups 用这个lg试试

网友:
一般来说先 create_rp_group 几行几列  set_rp_group_options  要摆放的坐标设上 add_to_rp_group 把你要放在里面cell放进去 ,然后legalize_rp_grou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