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dence设计电路怎么显示仿真后的结点电压和支路电流问题

楼主(2020-06-10):
这是我仿真后的电路图
我用
》Results
》Annotate
》DC node voltages/DC operating points
之后还是这样,求大佬解决问题。
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吗,无论初始是什么样的显示,点完上面的操作后就是这样了。

楼主:
但是同一个虚拟机,我在其他已经设计好的project里面重新试了一下并没有这个问题,重新建一个project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加个DC仿真,选择保存dc状态,电路里就会显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DC仿真,选择保存dc状态,电路里就会显示了

我试过了,没用

网友B:
setup里面自己设置一下,应该可以了,你试试,要是不行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up里面自己设置一下,应该可以了,你试试,要是不行再说

嗯,好的,谢谢大佬,我试试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佬热心解决我这个小白的问题,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具体原因我说明一下,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器的偏置电路,我进行dc仿真时,直接在电路上打开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进行仿真,就出现这个无法显示电压电流的问题,即使我再打开一个虚拟机重复这个操作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画出整体的电路图,建立一个symbol,调用symbol,设置参数在进行仿真,就没有出现无法显示的问题了。所以问题就是出在我没有建立symbol,直接在原电路上仿真。
最后建议和我一样用破解版的cadence的同学,不要乱尝试,本来破解版的cadence工作就不是很稳定。

网友B:
我们的图只是电路不一样,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图只是电路不一样,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

刚才我又把偏置电路放进放大器里面,结果又出现无法显示的问题,应该是这个偏置电路有问题。我快崩溃了,我要把这个偏置电路删掉,重新设计一个。

网友B:
你偏置电路有问题,我以为你只是想要问工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偏置电路有问题,我以为你只是想要问工具的问题

谢谢啦,兄弟

网友(2020-09-14)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图只是电路不一样,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

请问如何设置可以像你一样在右边把需要的参数的显示出来呢?

网友C(2023-11-09):
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在analyses里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以及在output里勾选save,dc仿真后可以显示工作点,但是通过results》annotate》dc node voltages仍不显示节点电压。我问了大佬,我的问题出在ADE》outputs》save all...》里的设置,在save options》select signals to output(save)那里勾选allpub而不是select,再跑一遍仿真就可以了。
我是电路小白,第一次知道这样的设置,希望可以帮到其他小白们,大佬自然是略过了。

网友(2024-04-08):
引用 网友C:
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在analyses里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以及在output里勾选save,dc仿真后可 ...

谢谢,正解!

网友D(2024-07-09):
有没有人出现过连了PIN脚的net,不显示dc voltage的问题啊,别的net都可以正常显示

网友(2024-11-21)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人出现过连了PIN脚的net,不显示dc voltage的问题啊,别的net都可以正常显示 ...

你好,请问解决的了吗,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

网友(2025-08-26)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图只是电路不一样,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

这里只有电源显示dc current是合理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