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AMD CPU对数字IC开发整套流程的EDA工具的兼容性怎么样啊?

楼主(2020-06-10):
想配一台台式机,准备上AMD的CPU,但听说AMD的CPU与数字IC所用到的EDA工具的兼容性不好,想请教一下论坛里有没有实际使用AMD CPU的朋友,实际情况怎么样啊?从前端的fpga开发工具(quartus、vivado、modelsim)到后端Cadence平台下的各EDA工具,以及虚拟机软件(vmwork、virtualbox)

网友(2021-03-23):
顶起,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用AMD的U,一直有这个疑问没有解答。

网友A:
幼稚,估计你没学过计算机架构。和牙膏厂相同的ISA,只是具体实现不同而已。对用户来说没有区别。

网友B(2022-10-27):
引用 网友A:
幼稚,估计你没学过计算机架构。和牙膏厂相同的ISA,只是具体实现不同而已。对用户来说没有区别。 ...

自己不懂,瞎说。 看看评测,对比两家的cpu,差距巨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不懂,瞎说。 看看评测,对比两家的cpu,差距巨大

哪里有评测,我也想看看。最近像配一台电脑,正在纠结CPU.

网友B:
百度一下很多的。
eda使用,有人碰到问题,有人没碰到,还是看水平
做仿真的话,速度比intel快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百度一下很多的。
eda使用,有人碰到问题,有人没碰到,还是看水平
做仿真的话,速度比intel快很多 ...

这个速度与内存大小的关系更大把

网友:
我自己使用AMD PHENOM 945, 4 core. CENTOS6.10, 16G DRAM
公司有三台Intel I7, 8core. CENTOS6.10
都沒甚麼問題.

网友(2023-01-12):
上了  R7525,  epyc 7763 x2 , 2颗 64核心/128线程 , 一共 128核心/256线程。 装的 AlmaLinux 8.6(代替centos,完全兼容RHEL8.6), 目前eda兼容性都能解决。 但ic5141 如果使用NIS 网络账户管理系统,则无法使用。 普通账户密码没问题。

另外测试了  B650M主板 + 7950x  16核心/32线程, 和上述系统一样,也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total   128核心/256线程,太多了,  需要在uefi里面设置L3 cache和NUMA, 否则spectre仿真速度慢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