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Vivado DDR3 MIG一个地址对应的字节数是怎么算的?

楼主(2020-06-10):
如下图所示,DDR3芯片容量是256M16,两个并联成32位,软件生成的控制器用户接口如下,地址是29位,也就是512M空间
一个地址应该对应是16位,但仿真发现,一个地址对应的好像是32位,最高位地址好像无效,请问一下大家,我是哪里理解有误?

    // Application interface ports
    .app_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addr),  // input [28:0]                app_addr
    .app_cm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cmd),  // input [2:0]                app_cmd
    .app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en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en
    .app_wdf_data                   (app_wdf_data),  // input [255:0]                app_wdf_data
    .app_wdf_end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wdf_end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wdf_end
    .app_wdf_wren                   (app_wdf_wren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wdf_wren
    .app_rd_data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rd_data),  // output [255:0]                app_rd_data
    .app_rd_data_end                (app_rd_data_end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rd_data_end
    .app_rd_data_valid              (app_rd_data_valid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rd_data_valid
    .app_rd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rdy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rdy
    .app_wdf_rdy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wdf_rdy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wdf_rdy
    .app_sr_req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sr_req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sr_req
    .app_ref_req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ref_req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ref_req
    .app_zq_req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zq_req),  //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zq_req
    .app_sr_active                  (app_sr_active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sr_active
    .app_ref_ack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ref_ack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ref_ack
    .app_zq_ack                     (app_zq_ack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zq_ack
    .ui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_clk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clk
    .ui_clk_sync_rst                (ui_clk_sync_rst),  //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clk_sync_rst
    .app_wdf_mask                   (app_wdf_mask),  // input [31:0]                app_wdf_mask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:
MIG可以产生AXI接口的核。这样可以肯定araddr/awaddr都是byte单位的。

推介个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:https://ke.qq.com/course/package/24207

网友:
你的一个地址应该对应8bit数据吧

网友(2020-08-05):
两个芯片共用一个地址线的,就相当于是一个32bit位宽的DDR3,一个地址就是32bit数据。你这设置的是256位的接口,正好符合ddr3 8倍预读写,所以外部接口设置的时候一个256bit的数据对应增加8个地址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