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半夜会自动停止仿真并退出问题

楼主(2020-06-10):
virtuoso半夜会自动停止仿真并退出,白天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谢谢各位大侠。

killed by user???

killed by user???

网友A:
617吗,以前也遇到过,这个好像是破解版的bug?

网友B:
你可以terminal用命令spectre xxx.scs命令进行仿真试试,看看是否不会自动停掉;

网友C:
你是用多线程跑的吗?不要用太多的thread,6个就够了,可能得原因是服务器内存不够了,或者进程太多。换一个服务器跑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17吗,以前也遇到过,这个好像是破解版的bug?

没办法解决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terminal用命令spectre xxx.scs命令进行仿真试试,看看是否不会自动停掉;

好的,我尝试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是用多线程跑的吗?不要用太多的thread,6个就够了,可能得原因是服务器内存不够了,或者进程太多。换一 ...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!

网友(2023-10-02)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