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nopsys DMA疑问

楼主(2020-06-10):
大家好,最近开始使用coreConsultant生成的Synopsys DMA,在配置界面时,发现channel最多可以配置为8个,但是handshaking interface的数量最多可以配16个,也就是说一个channel对应两个handshaking interface。
           问题1:一个channel对应两个handshaking interface,用一个行不行?
           个人理解:一个channel配置好之后,必然会有一个source和一个destination与之对应,所以两个handshaking interface是source端和destination端的,对么
           问题2:两个握手接口和DMAC之间的关系?都是外设向DMAC发送req么?
           个人理解:从databook的图上看,是外设发送req给DMAC,source和destination都是如此么?如果source端的数据取完了,destination一直不发送req给DMAC,DMAC会不会卡死?
    问题3:里面常常提到flow controller,个人理解是流控制器,当DMAC作为流控制器或外设作为流控器,握手接口方向还是从外设到DMAC么?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:应该是8 write channel和8 read channel,和handshake是对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:应该是8 write channel和8 read channel,和handshake是对应的。

只有8个通道,并且通道的传输方向是单向的,都是从source到destinat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附件图

估计是和你的版本不同(我这边DMAC的版本是2.18b),我这边只有一个“Number of DMA channels”的设置选项,并没有write channel和read channel的设置

网友B(2022-03-11):
楼主,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,后两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C:
问题1,通道是否使用handshake,以及source和destination使用哪个handshake,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的。比如,mem到mem的搬移,可以不用handshake,mem到外设的搬移,用1个handshake,外设到外设的搬移,用两个handshake。
问题2,handshake是外设对dma的请求。如果来自source,那就是请求dma读,如果来自destination,那就是请求dma写。如果配置了使用handshake,但没有对应的req产生,dma确实会一直等待。
问题3,流控本质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完成搬移。当dma作为流控时,可以软件配置搬移的数据数量,那么当完成指定数量的搬移后,dma会自动停止搬移。如果不知道要搬移的数据数量,则可以设置为外设流控,由外设决定是否完成搬移,并产生last信号给dma,dma接收到后停止搬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,后两个问题解决了吗

后面没有用这个IP了,嫌弃面积太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1,通道是否使用handshake,以及source和destination使用哪个handshake,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的。比如,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当时不太明白,后面自己设计了一个DMA,基本上这些就都明白了。
关于REQ和ACK的握手,这点无关通道,本质上应该是这样,我接收了你的REQ,你收到了ACK后才能把REQ拉下去。那些暂时还没有响应的REQ,应该一直拉高
流控这点,可能我更习惯DMAC自己做流控,但是流控本质上也只是一个判断传输是否完成的逻辑,所以说外设做流控,或者说DMAC做流控,并不会改变数据搬移的过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后面没有用这个IP了,嫌弃面积太大

楼主你好呀,我最近也在做这个IP相关的工作。你说的这个IP面积会很大,那它的面积是和通道数成正比增加的吗?比如增加一个通道就要增加很多面积?你自己写的DMA和这个IP相比面积能节省多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好呀,我最近也在做这个IP相关的工作。你说的这个IP面积会很大,那它的面积是和通道数成正比增加的 ...

不是这个问题,是因为这个DMA feature做的比较全,但我实际需求不需要这么feature。我个人的需求更简单一些,所以自己写了一个。至于这个DMA的面积,可以直接参考synopsys的文档

网友:
用过DMA,eryi

网友E(2022-04-15):
楼主你好,你提到的问题1,我也有这个疑问,为什么会有8个channel 16个handshake interface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你好,你提到的问题1,我也有这个疑问,为什么会有8个channel 16个handshake interface啊? ...

每个channel 有tx rx 两个方向

网友(2022-11-03):
楼主 求IP手册 谢谢~

网友(2024-07-20):
求个心思的dma IP源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