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enerated clock的定义问题

楼主(2020-06-10):
想请教下图的generated clock,为啥右边是错误定义,左边才是正确定义?如何定义不应该是和Q的初始状态有关吗?也就是说左右都有可能存在,要看Q在T=0的前一个时刻的初始状态

网友:
clk下降沿触发Q,右边波形不对

网友:
需要加入 -preinvert选项

网友:
generated clock與source clock的相位關係要定義正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