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ntos里面启动sentaurus的swb很慢

楼主(2020-06-10):
如题
输入swb后,要等很久,超过一分钟,软件界面才会出来。
不知道是不是跟scl去找license有关系。
怎么解决呢?
我把/etc/hosts里面也加上主机名了的。   127.0.0.1 主机hostname。没什么变化。

楼主:
试过了ubuntu1604,2004也是这样,启动特别慢

楼主:
我用的是scl 11.9
不晓得有关系没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scl 11.9
不晓得有关系没

刚才换成scl 10.9.3,也是一样的慢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0-09-24):
我用centos7搭配2018没问题

网友(2020-10-28):
请问解决了吗,我的也是输入swb过很久才弹出来窗口,之前一直都好好的,自从有一回服务器断电就不好了。
感觉不是license的问题啊,我把系统时间调回去也没用

网友(2021-03-05):
同有此问题,有谁解决了么?

网友A:
咋解决的咋不分享一下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咋解决的咋不分享一下呢?

1. 之前用的是EFA Licgen,生成的license会主动访问 synopsys server,根据网络环境不同导致输入命令后启动速度不同(亲测拔掉网线或者用iptables将请求reject掉也挺快的);2. 改用scl_keygen后,秒开。

网友:
原来用的是EFA Licgen,改用scl_keygen后,秒开。

网友B(2021-07-16):
打开慢的原因可以用strace去追踪,具体参照https://www.cnblogs.com/cyleon/p/10512846.html,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我的域名解析较慢参考下图:
由于服务器是局域网上的,因此将/etc/resolv.conf文件中的域名解析注释掉:
问题解决!
还有知乎懒小木的帖子中的回答:

网友(2023-12-11):
好贴,值得一试!

网友(2024-01-21):
让大博士来回答你的问题
1. /etc/rescon.f 把里面的东西全删
2. /etc/sysconfig/network.conf 设置成dhcp
3.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Manager 重启
4. /etc/hosts 里面只要一行127.0.0.1 hostname
sentaurus2016版是2020版后,启动+运行最轻量级的选手,启动运行都非常快
2022版用以上方法只能加快,但比起2016版,真的没法比

网友:
每次服务器开机,删除/etc/resolv.conf中所有数据,留空白,这是万能解
不信试试?
Centos Stream8-Sentaurus2016屡试不爽

网友:
删除/etc/resolv.conf配置文件中所有内容
Centos Stream8-Sentaurus2016屡试不爽
不信就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开慢的原因可以用strace去追踪,具体参照https://www.cnblogs.com/cyleon/p/10512846.html,可以得到的结 ...

注掉后,你的服务器可能不能上网

但可以带来sentaurus开机快的效果

网友(2025-04-23):
引用 网友C:
删除/etc/resolv.conf配置文件中所有内容
Centos Stream8-Sentaurus2016屡试不爽
不信就来试试 ...

我删了之后用普通用户打开没太大变化,但是管理员账户打开就秒开,就很玄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