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提高SARADC的ENOB?

楼主(2020-06-10):
本人刚学SARADC的设计,最近按照一个论文搭了一个12bit的ADC结构,结果最后仿真出来ENOB只有8.99,想请教一下,怎么样可以提高ENOB?

网友A:
首先要满幅输入。
如果是电路级的,理想电容器,那应该主要是bootstrap的问题,还有比较器失调。
建议单仿bootstrap开关的性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满幅输入。
如果是电路级的,理想电容器,那应该主要是bootstrap的问题,还有比较器失调。
建议单仿b ...

哦谢谢,我先试试!感谢!!

网友:
首先你要知道哪部分出了问题。。先看采样后的信号SNDR,然后看ADC输出有没有明显漏码

网友:
从你的数据看,貌似电路设计的有问题。
修改下你的电路把,使用尽量简单的结构做一版,然后再优化;

网友(2021-02-20):
请问楼主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最近搭了一个10位的SAR,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