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非线性问题

楼主(2020-06-10):
想了解下saradc中的比较器会对INL,DNL产生影响么,有哪些因素会影响INLDNL

网友:
大体有这么几个吧:

静态和动态失配:决定了ADC精度,静态特性比如 DNL,INL
1/f和热噪声: 对噪底的贡献
带宽:对输入信号带宽的限制
共模输入范围:对输入信号幅度的限制
增益:对最小分辨率的限制,对噪声的抑制
驱动和功耗:对整体功耗的贡献
自身的线性度:对整体谐波失真的贡献

网友:
主要看offset和噪声,具体和ADC结构还有关,自己建个模型看看

网友A:
1. offset 不会影响非线性;
2. noise 也不会影响非线性;
3. 动态失调 / 迟滞等会影响非线性;
4. 非线性主要来自于采样电路,无SH结构主要取决于RC;有SH结构取决于RC + SH;
5. 注意,输入信号源可能本身THD 就不行;;;

网友(2025-09-24):
引用 网友A:
1. offset 不会影响非线性;
2. noise 也不会影响非线性;
3. 动态失调 / 迟滞等会影响非线性;

动态失调和迟滞指的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