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下,为什么DC仿真的结果会是工作点稳定之前的值啊?

楼主(2020-06-11):
请问一下,为什么DC仿真的结果会是工作点稳定之前的值啊?

网友A:
DC 仿真不是看你的DC设定吗

网友:
DC仿真是一开始的值吧

网友:
说明你这直流不是稳态,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激励

网友B:
我猜测楼主是想做一个瞬态分析,顺便看看管子的静态工作点。
不过瞬态仿真时,默认显示的DC点是电路在零时刻,即仿真起始时刻的工作点。如果楼主需要看管子的静态工作点,需要在保证电路工作点稳定后,查看电路某一时刻的工作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 仿真不是看你的DC设定吗

就是我这是一个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放大,共模反馈电路有一个建立时间,第一个图是我对共模反馈电路进行瞬态仿真得到的结果,但是我对电路进行DC仿真时,得到的DC工作点并不是共模反馈电压稳定之后的工作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楼主是想做一个瞬态分析,顺便看看管子的静态工作点。
不过瞬态仿真时,默认显示的DC点是电路在零时 ...

是的是的,那怎么去看某一时刻的工作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