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scode结构的GaN FET的优劣势?

楼主(2020-06-11):
Cascode结构(Si MOS+D-mode GaN FET)理论上是不能发挥GaN器件高频,高温的特性,但为什么PI和NXP先后推出cascode的GaN管呢?这种结构和E-mode相比有和优势?(除了驱动可以用Si基MOS的以外)

网友(2023-12-14):
顶顶顶,我也想知道

网友A(2024-07-26):
Dmode-HEMT更容易制造,动态电阻更小,还有规避一些Emode的专利问题,宜普都把英诺赛科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mode-HEMT更容易制造,动态电阻更小,还有规避一些Emode的专利问题,宜普都把英诺赛科告了 ...

补充楼上,D-mode因为栅极简单,可靠性也更好,现在只有D-mode GaN敢宣称满足车规,并且在AEC-Q101基础上做了很多的加严测试。
动态电阻更小所以实际开关工作的时候,Rdson也许比E-mode会更好。虽然有反向恢复电荷,但整体D-mode方案的电路效率其实并不比E-mode低。

可以用Si的驱动,这个优点其实也蛮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