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个软件都有各自的LM_LICENSE_FILE怎么办?

楼主(2020-06-11):
每个软件的端口号不一样,license所在地不一样,这样子LM_LICENSE_FILE在查找的时候是逐个试吗,还是说只认第一个?
该怎么处理呢?LM_LICENSE_FILE是关键字,不能修改成其它名字吧?是不是指定了端口号不冲突就OK了?

网友:
如果同一个MAC地址,那么license是可以合并的。把所有的license合并到一个文件。保留一个server 行。就可以用了。这个我自己没试过,建议试一试。

网友A: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0@linux0:1001@linux1:1002@linux2 ……
或者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1@linux0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1@linux1LM_LICENSE_FILE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2@linux2LM_LICENSE_FILE
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0@linux0:1001@linux1:1002@linux2 ……
或者
setenv LM_LICENSE_FILE 1001@lin ...

就是使用$LM_LICENSE_FILE

楼主:
尴尬,synopsys的license端口变了,起不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尴尬,synopsys的license端口变了,起不来了

不知道是不是新版SCL的lmgrd可以同时启动多个?可以的话应该各用个的端口就好了。如果不行,那就把license合成一个,所有的软件共用一个端口,应该也没事。前几天似乎看过一个license管理的说明,提到多个license管理的问题。可以搜索一下参考。

网友:
不同deamon的floating server和任何nodelock license在win下分号隔开,linux下冒号隔开相同deamon的floating license可以合并。

网友:
每家软件有特定的环境变量,C用CDS_LICENSE_FILE,S用SNPSLMD_LICENSE_FILE

网友:
用每个厂商自己特定的变量名或者LM_LICENSE_FILE后用冒号隔开各license

网友(2021-05-26):
和同一座楼可以有多个房间同样的道理,LmTools中可以设定多个service

网友(2023-06-14):
三楼正解,可以用:隔开或者用':'加'$'在原环境变量的基础上添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