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混合仿真finesim+vcs实例的问题

楼主(2020-06-11):
先调试混合仿真finesim+vcs实例,原实例如下,仿真没问题:
但是如果把.v文件的格式改为如下的文件:
仿真就不行了,不知道为什么,难道不兼容这种verilog格式么?还是说命令上需要调整?哪位大神来指导一下,应该怎么调试?
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的写法呢,因为PR给出的综合网表就是这个形式的.v文件

网友A:
我觉得你需要把log贴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需要把log贴出来

大佬,log文件我传上来了,是用gvimdiff两个log文件显示出来的
左边的是我修改后生成的log文件左边的是我修改之后跑的log文件,仿真跑不了
右边的是软件自带的实例跑出来的log文件,没有问题,可以看到仿真结果

网友:
说的很清楚啊,由于***.si/ai/bi[*]___c1  ***.couti___c1 ***.cini___c1 都是悬空的啊,没有接东西吧,所以都给优化掉了

网友(2021-08-21):
是不是模块名字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