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中如何添加包含控制端的DeCap电容

楼主(2020-06-11):
库里的DeCap电容除了VDD和VSS以外,还有一个控制端LT(Leakage Test),为0才能正常去耦,为1时电容的VSS端悬空,没有去耦作用。我有三个问题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一下:
1. 如果想把这个电容当作纯physical的cell添加,那么需要将控制端接地。这个在innovus中如何操作?只用addDeCap或者addFiller没用,这会让控制端悬空。该问题在chedanzhuzhu的提醒下已解决,采用如下语句:
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tielo -pin LT -instBasename DECAP* -verbose

2. 如果想把这个电容当作logical的cell添加,是不是在综合前的网表里就要加入?我试了一下,因为这个cell没有输出端口,综合后的网表里把这个cell自动删除了。
3. 前边这两种方案分别怎么过LVS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我导出网表的时候把去耦电容一并导出来,然后就是正常的LVS了。saveNetlist -includePhysicalCell DE ...

多谢,也学习了

网友A:
按照普通的decap加然后将控制端口直接attachTerm到VSS上,或者干脆找人改下版图,改个直接将控制端口连接到VSS的Cell,新做一个cell

楼主:
追问一下,我用attachTerm试了一下,提示不能把physical instance pins连接到logical net上:
innovus 47> attachTerm {DECAP1} LT VSS
**ERROR: (IMPECO-154):        Can not connect the net '1'b0' to the physical instance 'DECAP1' term 'LT'.
Type 'man IMPECO-154' for more detail.
        inst (DECAP1) term (LT) net (1'b0).

NAME
       IMPECO-154

SUMMARY
       Can not connect the net '%s' to the physical instance '%s' term '%s'.

DESCRIPTION
       This  message  is  issued  because  we  don't allow connecting physical
       instance pins to logical ne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普通的decap加然后将控制端口直接attachTerm到VSS上,或者干脆找人改下版图,改个直接将控制端口连接到 ...

我试了一下,attachTerm有问题,用下面的命令可以: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tielo -pin LT -instBasename DECAP* -verbose

谢谢提供思路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一下,attachTerm有问题,用下面的命令可以: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tielo -pin LT -instBase ...

不客气,这种情况大家都用的很多的话,还是让老板找人做一个不带控制端口的decap吧,这样弄最后还得检查decap的连接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客气,这种情况大家都用的很多的话,还是让老板找人做一个不带控制端口的decap吧,这样弄最后还得检查d ...

嗯,我导出网表的时候把去耦电容一并导出来,然后就是正常的LVS了。saveNetlist -includePhysicalCell DECAP_C signoff.v

参考了论坛上这个帖子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72895-1-1.html

网友(2023-09-22)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普通的decap加然后将控制端口直接attachTerm到VSS上,或者干脆找人改下版图,改个直接将控制端口连接到 ...

需要通过tielow连到VSS,还是直接连到VSS,哪种比较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