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求助这几类DRC怎么修复 是IOpin位置摆的不对引起的嘛

楼主(2020-06-11):
看到大量的violation积累在IOpin 关联的net 上,大部分都是Spacing问题,请问怎么修复?把关联的NET删除,再重新globaldetalRoute这样可以解决吗?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同一类型的violation呢?谢谢各位论坛大神指点~~~

网友:
如果是pin的spacing 问题,手动将那些pin选中,把它们撑开一点,然后route eco 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