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和ADI都有自己的foundry吗?

楼主(2020-06-11):
rt。它们的芯片是自己生产,还是用台积电?

网友:
自己的库

网友:
根据所需工艺的类型,最终晶圆的成本和数量,他们决定使用内部还是外部FAB。 外部FAB没有精密可调整的薄膜电阻器,尽管由于增加了高昂的工艺和测试成本而很少使用这些电阻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