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能从这两个瞬态仿真结果分析出点什么电路的问题么

楼主(2020-06-11):
已解决:
发现问题在哪儿了,输入级采用的共基结构,发现共基偏置电路到地的滤波电容太小导致结果变成这个样子,调大滤波电容,大信号和小信号的结果基本就一致了
但对其中的原因还是不太了解

如图,规整点的是小信号输入,差一点的是大信号输入。
都是理想信号输入,看电路输入端的电流响应

想问一下,大信号输入时,输入信号恶化变得不规整,这能体现出输入端电路的什么问题么?

网友A:
输入点是不是某个反馈环路里面的一部分?如果是环路的话,感觉那就是相位裕度不够了?

网友B:
楼主能描述一下自己的电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点是不是某个反馈环路里面的一部分?如果是环路的话,感觉那就是相位裕度不够了? ...

是,信号前面有反馈环路,是个短路接法用来消除直流电流的,但我试过去除这一环路再仿真,结果区别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描述一下自己的电路吗?

光接收机,看的信号是仿真里PD给到电路输入端的电流响应,就是TIA的输入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