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uard ring 的画法

楼主(2020-06-11):
为了省点面积,guard ring ,可以多拐几次吗?像图中这样。
嗯。。。纯小白,对工艺不是很了解,所以有这个疑惑,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二。谢谢~~

网友:
Yes, You can draw the guard ring your self, if you use tsmc or umc this option is valid, I don't know the other technologies.

网友:
我自己这么做过,似乎没被指出什么大问题。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图形内任意一点到guard ring的距离要小于一定值,具体参考你们工艺的DRC规则。

网友:
没问题,一般都会这样做吧

网友:
只要满足DRC,保证guarding ring的有源区是没有断开,起到了保护或隔离的作用,你想怎么画怎么画

网友:
这个看要求了、
要是对隔离要求高一些,你保证NMOS/PMOS 各自有自己的隔离环就行了。
要是没有隔离要求,最外面包一圈就行了。
前提是满足DRC要求,也就是bulk接触有最远距离要求;

网友(2021-10-21):
请问你这种guard ring 是一段一段拼起来的?还是怎么样画的

网友:
只要能过DRC  随便整

网友:
完美,我就喜欢底层cell打满guard ring~~最好把连线拉到cell旁边,电源地加粗加厚!

网友:
这,,,,,这么丑的版图明显就是floorplan没做好嘛,适当加些dummy完全可以做成矩形啊,不存在多边形gr
在我这画成这样有且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你的顶层有强烈意愿让你做成这样凹造型填他的坑,其实说到底还是再沉淀沉淀吧

网友(2022-12-29):
没问题,只要不违反DRC编个中国结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