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长线 pt仿真

楼主(2020-06-11):
请问我想用pt跑如图简单的两个buffer间连线的时序  这种纯组合逻辑如何设置约束 我参考书上的写了虚拟时钟
create_clock -name vclk -period 0.400 运行还是很多错误  希望有人指点下小白的我

网友:
set_max_dela -from pointA -to point B
pointA could be the input pin of the f1st buffer.
pointB could be the output of the 2nd buffe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