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混频器电路仿真

楼主(2020-06-12):
各位前辈好,我想请问一个问题,就是说混频器电路在仿真时,想要看瞬态仿真结果。而我的混频器电路是射频输入、本振输入、中频输出都是差分对结构,那么瞬态仿真的的输入的话我需要仿真差分对中的哪条线?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射频输入频率是2.4GHz,本振信号是2.42GHz,是下变频混频器电路,那么我的瞬态的输入输出是不是应该分别是2.4GHz和20MHz呢?感谢!

网友A:
打扰一下 你确定你的rf=2.4G,lo=2.42G?输入的话可以外接理想巴伦然后再接你的差分输入的,巴伦的单端接port,在port里面设置信号源就好;另外,本振也是需要加输入信号的;本振信号幅度会影响你的混频性能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扰一下 你确定你的rf=2.4G,lo=2.42G?输入的话可以外接理想巴伦然后再接你的差分输入的,巴伦的单端接po ...

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