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irtuoso仿真图像设置问题

楼主(2020-06-12):
大家好~小弟最近在用cadence virtuoso的spectre仿真时,仿真出来的图像默认为虚线(如图)  ,导致我每次仿真完之后需要手动修改为实线,请问如何修改设置为实线呢?谢谢!!

网友:
应该是在virtuoso的display里面设置的,你找找看,我也没设置过

网友:
可以设置

网友A(2021-09-17):
请问找到修改默认设置的地方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找到修改默认设置的地方了吗?

在cdsenv文件中可以添加语句修改默认值,目前还在看具体的语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cdsenv文件中可以添加语句修改默认值,目前还在看具体的语句

ok 谢谢 找到后麻烦教一下

网友(2022-07-22):
引用 楼主:
在cdsenv文件中可以添加语句修改默认值,目前还在看具体的语句

cdsenv设置了,重启还是没有起作用。

网友B(2023-11-22):
问题:加入新的工艺进行仿真时,仿真图片出现默认虚线。

解决:如果该pdk自己带得有display.drf的话,就copy一份到cds.lib路径然后修改,具体是修改y0_drawing到y9_drawing  把dashed改为solid
(如果想要无论哪个工艺都正常的话还是要改cdsenv中调用的display中的语句的)

或者在.cdsenv 里修改,指令开头好像是 viva.graph…dot改成line。

网友:
copy一份display.drf,修改成实线,然后去init里调用修改好的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:加入新的工艺进行仿真时,仿真图片出现默认虚线。

解决:如果该pdk自己带得有display.drf的话,就co ...

修改了y0-y9确实成功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