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参数扫描怎么设置从1开始

楼主(2020-06-12):
我参数扫描时设置了from 1 to 0,但是仿真还是从0开始的,有人知道怎么设置从1开始么

网友:
结果不是都有吗,有问题吗

网友:
最后画出的图,X坐标都是从0 开始的。如果有迟滞效应的话,分别仿真从0到1和从1到0,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下面还有一个步长的选项,设置为负值就行了,比如-0.1,就会从1到0以每个步长为-0.1开始扫描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这个方法
如果要扫描参数a, 希望a从0到1再从1到0, 则可用设置
a = 1-abs(b)
然后扫描b从-1到+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