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大佬知道APD嘛,想用普通CSMC 0.18um/5V工艺做一个击穿保护电路,有没有推荐结构

楼主(2020-06-12):
新手求助
有大佬知道APD嘛,想用普通CSMC 0.18um/5V工艺做一个击穿保护电路,有没有推荐结构。
APD击穿后HV=230V的高压会加在内部电路上,求助一种不用高压工艺保护电路结构

目前用的这种结构普通ploy电阻扛不住230V高压

目前用的这种结构普通ploy电阻扛不住230V高压

网友A:
有可能吗? 低压组件耐高压 只能很多去串, 但低压 如何耐 230v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吗? 低压组件耐高压 只能很多去串, 但低压 如何耐 230v ?

请问普通工艺的各种类型电阻、二极管等器件大概能耐多大的电压呢?

网友B:
你这高的太离谱了吧。。除非是ESD电压,不然高压工艺要了干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高的太离谱了吧。。除非是ESD电压,不然高压工艺要了干嘛

那请问有没有适用在这儿的esd结构呢?

网友A:
看工艺才准吧  . 低压如 5vdiode 了不起耐压 8~12v .

至于 HR_poly  看电流, 有些 UHV工艺的hr串很多 好几 Meg, HR 电阻可用在 500v . 但前提 FAB厂提供, 像一般UHV Metal1metal2 可不能 overlap , 因为metal 间根本耐不了 以前看过UHV500v 那类,  metal mom电容也差不多说 200v ,  如有UHV 要求请找有 UHV工艺 , 你要耐 200v >200v 工艺 . 有些 C/DMOS 500600 700 800v , 如果 LIGBT 看过 100~250v. LDMOS 一般 24~80~120v .
只是你怎会CSMC 0.18um/5V工艺 拿做挡高压思维 ?
ESD 是很短时间.  特别保护. 跟你常规给高压不同, 网络看看 APD 好像都需耐高压吧 . 你查下能用 APD 的芯片.  如果说有人用低压工艺去挡高压  很多要特别处理, 以前用过 5v mos “拉开 space” 测到 20v . 但是, 这要自己做 testkey 去量 , 可靠度那些 htol 都要自己来, 还须跑 corer split lot 更不会model  . 哪些自己开发的 Fab可是不管你 .  除非妳们有配合 Fab 愿帮你调参数. 让你用 低压工艺 某些device 能上高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工艺才准吧  . 低压如 5vdiode 了不起耐压 8~12v .
至于 HR_poly  看电流, 有些 UHV工艺的hr串很多 好几  ...

万分感谢!!!

网友(2021-11-11):
引用 网友A:
看工艺才准吧  . 低压如 5vdiode 了不起耐压 8~12v .
至于 HR_poly  看电流, 有些 UHV工艺的hr串很多 好几  ...

学习了

网友(2022-04-17):
如何耐 230v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