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12nm psub pin和nw pin应该标在哪一层

楼主(2020-06-12):
NMOS的Psub pin(VBB)我标注在了NP PMOS的nw pin(VPP)我标注在了NWELL层 但是跑LVS的时候会提示找不到VPP和VSS 求大佬指点 具体报错如下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,你可以到layer define 里面查找,一般有描述;
第二个问题,如果你的lvs文件里面定义的Power 跟你现在的是不是相符和,例如你的ground是不是命名为VBB,如果是,就是你的第一条造成了第二条错误,如果不是,可以自己定义你的Power,或者让电路把电源地的PIN名称改成相符合的。

网友:
找到打标层,一般是打到相应的金属层上

楼主:
原因已找到,LVS rule中没有enable well pin(nxwell_text and psub_text)

网友(2020-08-17):
楼主的工艺好先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