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ell eval fail

楼主(2020-06-12):
smic0.18工艺 原版图中是调用工艺库的pcell,在完成版图后导入导出gds之后(已经设置好keep pcell、ROD),导入之后的版图显示pcell eval failed(调入之后pcell  在版图所在lib,属性可设置)。需要怎么解决????

网友A:
已经没有cdf的属性了,你可以对比一下原来参数是怎么显示的,现在的参数是怎么显示的
这个除非你把原来的pcell lib 一起弄过来,并且把现在的pcell 指向到techlib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要keep  pcell ,或者你一定要keep pcell ,可以把整个project 打包

楼主:
PGA电路中大的电阻阵列

引用 网友A:
已经没有cdf的属性了,你可以对比一下原来参数是怎么显示的,现在的参数是怎么显示的
这个除非你把原来的pc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