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ntaurusTCAD软件怎么提取仿真的器件的spice模型

楼主(2020-06-12):
利用
sentaurusTCAD软件
仿真完器件后,怎么把它导出来用到cadence里进行电路仿真?

网友A:
内置mystic建模 或用 keysight MBP, BSIMproplus等工具建模

网友(2020-07-31):
顶一把,也想了解下答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置mystic建模 或用 keysight MBP, BSIMproplus等工具建模

你说的这个不太懂,sentaurus已经建模完成了,就是把一个完整器件怎么生成pdk文件导入到cadence库里用

网友(2021-08-09)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22-03-08)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2-11-11):
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3-04-22)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这个不太懂,sentaurus已经建模完成了,就是把一个完整器件怎么生成pdk文件导入到cadence库里用 ...

您好,请问解决了吗?我安装了Mystic后,在仿真的时候报错显示:Some backend jobs have failed, Please check the Enigma screen output f of fails jobs.      ERROR on evalution of Python script。请问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B(2024-08-07):
把数据导出来,用提参软件把SPICE MODEL提出来,才能用在电路仿真

网友(2025-01-04):
引用 网友B:
把数据导出来,用提参软件把SPICE MODEL提出来,才能用在电路仿真

佬,有教程吗

网友:
佬,解决了吗

网友:
继续求个答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内置mystic建模 或用 keysight MBP, BSIMproplus等工具建模

您好!请问具体的操作步骤,能指导一下吗?看官网的手册看不太懂

网友A(2025-02-11):
引用 网友C:
您好!请问具体的操作步骤,能指导一下吗?看官网的手册看不太懂

可以搜一下懒小木 spice仿真课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搜一下懒小木 spice仿真课程

嗯嗯我有看过他的课 懒小木最开始的教程没有讲这个 最近新出了一个SPICE模型的课

网友:
Mystic的gui界面需要安装相关的调试界面,收敛曲线和参数的调试过程都可以可视化。

网友(2025-05-20)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这个不太懂,sentaurus已经建模完成了,就是把一个完整器件怎么生成pdk文件导入到cadence库里用 ...

完成了吗佬,能教教我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