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,如何关掉ads warning弹窗

楼主(2020-06-12):
在仿真的时候,每一个warning都要弹一次,很烦人,特别是在仿真跑不通的时候。有大侠知道怎么让其不弹吗?

网友A:
仿真跑不通不看warning 那还怎么跑通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跑不通不看warning 那还怎么跑通呢

可以在出现的窗口中看仿真warning,但是弹窗我就觉得很没必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在出现的窗口中看仿真warning,但是弹窗我就觉得很没必要

好的吧 我还真不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吧 我还真不知道

你居然不觉得烦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居然不觉得烦~

只要有用 就不觉得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