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混频器的瞬态仿真

楼主(2020-06-12):
求助前辈,有人知道双平衡混频器的瞬态仿真如何仿吗?输入输出都是差分对结构,不知道该去哪条线?
还有就是我的射频输入和本振输入分别是2.4GHz和2.42GHz,是下变频混频器,那么我的输出应该是20M 吗?我不知道怎么仿真的,仿真出来的瞬态结果不是20MHz,望前辈指点,感谢前辈!下面是我的电路图,左下角是输入,右上角是输出。

网友:
输出是各种交调和谐波,输出加个低通滤波,1dB带宽做到20M。滤波之后再看瞬态就比较规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