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仿真全差分运放的闭环响应时,输入共模电平如何添加?图如下

楼主(2020-06-12):
(图片)

网友A:
你是想看闭环稳定性对吗?是的话,我有如下小小建议。如果用Hspice仿真的话,可以断环加入ac信号;Spectre的话,加入一个iprobe信号,用stb仿真,不用ac仿真。

网友B:
ac和dc的工作点是一样的,先确保dc是OK的。
另外你的电路似乎没看到共模反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c和dc的工作点是一样的,先确保dc是OK的。
另外你的电路似乎没看到共模反馈。 ...

有共模反馈的,在底层电路里面;因为输入对管需要一个栅压偏置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给这个偏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想看闭环稳定性对吗?是的话,我有如下小小建议。如果用Hspice仿真的话,可以断环加入ac信号;Spectre ...

你好,Hspice还不会使用,刚学IC的小白,现在只会用spect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