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bist bottom up flow中interface的处理

楼主(2020-06-12):
1:我们在child block做mbist flow,但是他的root module上面例化了interface,在child block中mbist insertion,但是在集成到parent block的时候发现没有集成上去,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呀?是不是tessent 对于system verilog中的interface不是太友好呀?

网友A:
会有这样的bug ,tessent 自动生成的interface module有问题。
e.g. 如果底层的block的verilog代码是参数化的,在做bottem-up insertion的时候,chip-level的最终的parameter没有被tessent读到,这时这个block的interface  module就错了。不知道现在mentor有没有解决这个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有这样的bug ,tessent 自动生成的interface module有问题。
e.g. 如果底层的block的verilog代码是参数化 ...

我目前使用的是tessent2016.2的版本,对于interface的支持不是那么友好。通过get ports指令对其模块发现把这些interface默认为instance的一种了,无法正常识别。

网友(2025-03-25):
请问您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