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路大神,DRC或者LVS中full chip和仅子模块校验模式怎样切换啊

楼主(2020-06-13):
求助各路大神,DRC或者LVS中full chip和仅子模块校验模式怎样切换啊
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画板图,用的是tsmcN65的工艺,DRC校验一个电路版图的时候老是报许多跟chip相关的错误。我只是想校验当前这个电路子模块的情况下,怎么把full chip的检验关掉啊?runset的界面中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,是不是要更改rule文件呢?

网友A:
drc/lvs的rule文件中应该有关于fullchip的开关选项,可以将开关选项关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rc/lvs的rule文件中应该有关于fullchip的开关选项,可以将开关选项关闭。

已找到,谢谢您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