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7 XL layout与sch的binding问题

楼主(2020-06-13):
萌新有个XL的问题:假设现在有一个cell(有layout schematic symbol三个view) 名字是A,通过layout XL已经画好了,现在因为sch变动又要保留原版所以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cell A_1,是通过把cell A copy出来微调产生的。然后问题来了,每次我打开A_1的layout的时候他都会自动binding到之前A的sch并且自动打开这个sch。。。所以我要怎么把这个XL的binding关系重新建立下呢?或者说变成正确的binding关系,就是layout A binding schematic A,layout A_1 binding schematic A_1这样的

网友A:
你从schA然后XL打开已经存在的LayoutA,就可以了,但是这只是这次blind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从schA然后XL打开已经存在的LayoutA,就可以了,但是这只是这次blinding

嗯嗯,这个我知道,但是真的好不方便

网友B:
layout的virtuoso窗口上:
Connectivity-Update-Connectivity_Reference,打开,可以指定当前layout对应的schematic.

网友C:
5#正解,重新source一下映关系,
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版图你也把A版图拷贝成一个A_1,然后映射好和原理图A_1的关系,这样你的版图也保留了他原理图对应的版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ayout的virtuoso窗口上:
Connectivity-Update-Connectivity_Reference,打开,可以指定当前layout对应的s ...

完美解决,太强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#正解,重新source一下映关系,
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版图你也把A版图拷贝成一个A_1,然后映射好和原理图A_1的 ...

谢谢,学习了

网友(2023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5#正解,重新source一下映关系,
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版图你也把A版图拷贝成一个A_1,然后映射好和原理图A_1的 ...

成功解决问题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