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:集成电路内部的降压如何实现?

楼主(2020-06-13):
各位大佬,请问下,集成电路内部的降压如何实现?如果用LDO会带来很大的损耗,用DC-DC又有开关尖峰和纹波的问题。一般在集成电路是用什么方法来降压的呢?

网友:
没谁在集成电路里面降压。。

网友:
不要求精度的话,source follower就可以。
一般推敏感模块LDO,不敏感dcdc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!